AOC 712S+通病

楼主(2011-06-18):
AOC 712S+开机亮一下灭,我也知道 是灯管的事,问题是它的屏拆不下来,灯管拿不出来啊,请问各位仁兄是怎么换的灯管

网友:
在线等,有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以前碰到过三星的机子,那屏和下面的玻璃板还有点缝,冒险拆了。但这种机型一点缝都没有,无从下手。本人又不想去保护,那冶标不冶本

网友:
最好先确定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有时高压电路出问题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确定 了,谢谢

网友:
什么叫不能拆的呢,那工厂怎么装出屏来呢。仔细研究下拆进去换吧。。。。。

网友:
怎么没图啊  我换灯管不喜欢记屏型号   来个图好给你参考下
有种屏灯管下面是有螺丝的  先把背光玻璃拿下来     ....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怎么会拆不下来呢,,,,

网友:
慢慢拆》总有办法的

网友:
上图  没见过不能拆的

网友:
客户急着要,我会给去保护了,只接了三根灯管,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一般的都是把屏的铁外框去了以后,把屏拿下来,再把黑边框去了,就剩几张膜,玻璃板和下面的铁盖了。去了黑边框后灯管就很容易拿出来换了。我说的意思就是屏和黑边框粘紧了,不敢拆,因为屏太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