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102不开机

楼主(2011-06-18):
如图:开机针只有0.6V,查线。5v在822电阻后变成0.6V,分成两路一路到Q39的左下脚(是不是基极?),一路经220电阻到开机针。更换Q39 ,822电阻后还是这样:想问问1:为什么经过822的电阻后电压,变成0.6V,???2:上面有个IC是不是V星负责的开机的IC ???,,,
我后来直接把待机(822)5V接到开机针也没能开机

网友:
强行开机看能开不!

网友:
跑线!看看到哪里

网友:
时钟IC换掉看看

MSI
麻烦表灌水、

蔡杰赢 -10 不通电你还时钟IC好过吗?

网友:
开机针0。6V 应该是对的,你跑一下看那个三极管的E极是不是接的地,如果接的是地就没错,如果没接地应该不对!

不开机跑线,应该是到IO去了,当然那个专用芯片也有可能要管开机,看你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了,MS-7这些芯片它会控制3VSB的产生,如果它坏了,有可能连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
有些主板 开关上0.7v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种主板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