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的电动吸锡器哪种好

楼主(2011-06-18):
白光的电动吸锡器   707 100W  484 60W    474 60W哪种好 ,有用过的大大不

网友:
白光474 60W好

网友:
电动吸锡器效果如何啊, 只用过手动吸锡器, 效果一般. 很容益坏,  用过一段时间后, 就没多大吸力.  有用过电动吸锡器的朋友出来讲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由国产电热吸锡器到手动吸锡器,由手动吸锡器到国产中档电热吸锡器,由国产中档电热吸锡器再回到手动吸锡器,期间也用过国产高档电热吸锡器、白光电热吸锡器。总的讲,电热吸锡器的耗材太贵,配件不易购买,致命问题还在于吸不干净。其中原因非常简单,电热吸锡器是点加热的,而电路板是面散热的,补偿不过来。
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手动吸锡器+烙铁+热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手动吸锡器的实用啊, 10来快钱, 用坏了就丢,还老想着换电热的,听宇版这么一讲解, 还是老实的用手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