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高手能弄出这种3D效果来吗?

楼主(2011-06-18):
仔细看背景和图片是一样的,它们是在同步进行哦~~~

网友:
WIN7本身就有这个功能,WIN+TAB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你就没仔细看,按照你说的你试试,要求背景的歌词和前面的达到一致,也就是说后面的那个不是桌面背景,而是歌词......

网友:
以前用过。好像是2楼说的那样。 但是你说歌词同步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下了个 什么软件把   WNI7功能都不会用

网友:
你这个图哪里弄来的 刚刚在酷狗里试了下不行 只要切换就变成桌面背景了

网友:
这是WIN7带的工能啊,和ALT+TAB一样,只是ALT换成WIN键就出来了,

网友:
那应该用软件都可以弄出来的、

网友:
对这些华丽的东西不感冒,还是实用的好,但是能在实用的前提下更华丽,也不会反对的

网友:
有意思,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