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4A78主板少IO芯片

楼主(2011-06-18):
   前几天接到一张主板型号是华硕M4A78。拿来是自动开机。接过主板先点下主板现象:自动开机不跑码无复位,也关不了机。大概看下主板判定io故障(io旁边有个三极管,io旁边有三极管的基本是由io开机的个人经验哈)换io(F71882FG).加电故障消失,开始跑码。OK了。交给客户。
     第二天客户又把板拿来说还是自动开机。我点了下还是那个显现又换了IO。好了。没有到下班那人又来了说还是。。。。
我又换io。故障消失了。但没有给客户自己多点几次。这次街上硬盘进系统了,由于要重新加载驱动加载好了重启。点不亮了。我断电重开自动开机还是那个现象。后来又换了IO也是多点几次就自动开机了。
   一共换了4个IO。都是多点几次就坏了。
   这种现象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重哪里下手。希望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下小弟。

网友:
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串口芯片是否损坏,IO控制的键盘等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我把串口芯片都取了。在换了新的IO上去后键盘鼠标都能用

网友:
喽主 解决了 告诉我一下 故障  我也很少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呀但就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