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2J 耳机有声,外放无声。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1-06-18):
收到客户一台华硕Z92J ,拿来时 耳机插口已经没了。以为是客户插坏了而已,拆开机器一开木了。
已经被同行摘掉,应该是在别人家搞过了。二修机啊, 伤不起啊 伤不起

接都接了,那就开始修吧。

     找了一个耳机插口 焊上了,耳机好使了。呵呵,高兴。 进系统发现 外放没声音。
     先软后硬,官网找个驱动,不好使啊,不好使 。
     用表测了一下 喇叭接口,有电压2.5左右,先排除喇叭本身吧,5欧姆。喇叭没问题啊。
     测试功放芯片附近电容,也没问题。换个功放芯片吧。
    还是不好使,咋办呢?换声卡芯片吧,也不好使啊。完喽 要崩溃喽。

   上网找资料吧,找到了图纸,仔仔细细的研究了一下。上网看了下前辈们维修的经验,说是找shutdown
   我在图纸上找到 shutdown 后,真是彻底崩溃啊 ,接地的........  看图

怎么办那,怎么办。慢慢 仔细的研究发现了这个SE/BTL# ,感觉不怎么对劲。

看上图发现Q2802 第3脚是 3V左右,插入耳机,和不插耳机都没有变化。正常的时候 这个脚 在插入耳机时是5V,再拔出耳机的时候是一个0V。 就开始查 他的1脚 查呀查的 没头绪
啥也没查出来,索性把 他换了吧。 就换了 ,奇迹般的好了。 哈哈 这个兴高啊。

今天分享一下,以后希望有帮助,能少走弯路吧
小弟将 图纸献上

网友:
那换下来的量了没有?是好的吗?

网友:
量了 也正常啊

网友:
楼主也不给大家分析分析SE/BTL# 这个脚的信号是干嘛用的,从引脚上看应该是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看了楼主修好后的结果推测,此引脚信号时切换耳机和外放的控制脚。由于Q2802的性能不良,导致开关管不能工作,。。。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这个小零件的为题不怎么好查。

网友:
维修要细心,什么问题的都有,分享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MOS管短路照成的啊

网友:
不会把  正常的管还不行?

网友:
楼主的写得好仔细啊,还有图纸,真的要支持一下!

网友:
前几天修个无声音搞了一天,最后发现功能开关没打开杯具口牙。。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