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11-06-18):
一台845主板集成显卡,带AGP槽,用集成显卡开机有嘀一声,屏幕点亮,但不显示字符,屏幕上有很暗的横线,接上硬盘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如果接独立显卡可以显示也能进系统,现在不管用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北桥供电管都很烫,手模不上去,不敢长时间使用,请问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北桥的温度怎么样?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路过 路过路过

likuang1991215 -1 呵呵,我也路过~

网友:
楼上的哥们下次千万不要路过了,灌水要遭扣分的

集显不亮会不会是VDA供电没有啊?

网友:
集成显卡亮的,就是显示一条条细横线

网友:
把那个供电管换了看看行不?

网友:
很烫说明桥有虚焊,先换条好的内存条再试试

网友:
内存条换过,供电管也换过,桥加热过,故障一样

网友:
是不是你桥没加焊好啊  你再重新 加焊下试试   桥 缺少电压 也会 发热的

网友:
好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南桥缺哪个电压的时候 也会发烫吧!北桥也有这样的情况? 我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是桥集成的显示芯片电路有故障或虚焊,解决方法一个是重做桥,二是更换NB

网友:
这种情况桥损坏的可能性大,查一下RGB。不行只能换桥。

网友:
加独立显卡

网友(点评):
兄弟没有仔细看哟 “现在不管用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北桥供电管都很烫,”

网友:
桥虚焊会烫

网友:
桥短轻微
路了

网友:
%80是北桥的问题啦。。。。直接干。。。

网友(2011-07-18):
检查一下集成的VGA接口是否虚焊

网友:
桥虚焊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