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控制 键盘鼠标不 ??????

楼主(2011-06-18):
接到一块板   触发不加点换了 个IO  加电了能点亮  鼠标键盘不能用了  w83627EHG   控制 键盘鼠标不

网友:
把电容干掉!

网友:
看下ps/2电路有无故障

网友:
ps2口有电吗

网友:
有电压   5V    电容搞掉了

网友:
此型号IO肯定控制键盘鼠标啊,

网友:
鼠键由IO控制的。

网友:
打一下键盘鼠标的阻值正常的话可定不关io的事。现在的板,键盘鼠标口都有跳线你看看是不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