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不跑码

楼主(2011-06-18):
求教 七彩虹G41 TWIN 诊断卡不走码(显都不显).复位正常 测CPU 内存 桥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故障不变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比较发烫的元件,如果没有可以换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CPU试试吧,要上个双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元件发烫.IO换过了.

网友:
打一下总线的值是否正常

网友:
扎AD线、拆外设

网友:
加焊桥 应该能解决  此 板以前修过几片  中焊过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哪一个桥NB 还是SB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线值全打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