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要预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8):
笔记本显示屏要预热是怎么回事,刚刚开机的时候显示屏发抖,不停闪动。用几分钟就好了,如果接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我怀疑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哦 ~

网友:
驱动板吧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多   是不是有规律的  如果是屏  应该会 隔一段会跳会儿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是啥的问题楼主试下不就知道了,试好了再告诉俺,楼主如果有屏的话建议换下屏试试

网友:
你是屏暗才怀疑到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