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D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前天接到几张影驰9600GT的显卡,一通电7805D稳压管发烫,测电压一中间一脚接地,一边有12V另一边有1.25V,1.25V这边已被拉低,而且旁边连到1.25V这个脚的电容刚有130欧到150欧,正常应该有500多欧才对,本人把连到1.25V的所有元件都拆完了,阻值还是跟原来一样,是不是GPU挂了

网友:
你应该把7805取下来再测有没有短路啊!看样子是你的7805坏了吧,这个是12V进5V出的

网友:
7805也拆了还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
取下来在量供电,大不了在值回去

网友:
这个和GPU的关系非常小,查下显卡供电的场管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12V脚和1。25V脚的阻值是多少?你有量过嘛,中间脚的阻值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不是GPU挂

网友:
高手都跑哪去了

网友:
7805有问题和GPU木有一点关系啊。。。

网友:
你为什么不检查下7408有木有问题呢?

网友:
拆7805后,用调压压器调3V接到5V处,再摸那个无件发热严重就是它了。

网友:
那个是调压器啊?是不GPU旁边有五个角那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可调电源用来接本子用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手动设置电压和电流..用来烧短路比较好用.

网友:
原来是VGA旁边有一个贴片电容损坏了,就是应用本本兄的方法才检测出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
你应该把7805取下来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