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寨本版号D9C_VERD图纸

楼主(2011-06-18):
北桥945GSE 南桥GBM EC:910QF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短路,南桥烧了,充电芯片烧了,主供电少了,网卡也少了.焊盘都掉了.也是找图纸找不到.最悲剧的是主供电芯片上面烧模糊了,就看见最后的LN两个字母.不知道是不是812LN  O2公司的.

网友(点评):
悲剧呀,全部下下来了,“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