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的cpu温度高是不是我把风扇改成长转的原因呢

楼主(2011-06-18):
各位hp dv2000的用户,请问一下,我的机器具体型号是dv2270tx我现在把机器改造了:风扇长转,加了铜片,可是我现在的cpu一运行大程序的温度就在75度左右,Gpu的温度稳定在58度,请问这样正常吗?我cpu温度高是不是我把风扇改成长转的原因呢?请各位回答,谢谢

网友(点评):
改长转是有利于散热的,58度不算高。 确认你加铜片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理论上改成长转温度不应该会高,只会更低,你加了铜片反而高了,说明你这个铜片很有可能没加好,接触不好可能是,

网友:
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
2楼的说得有道理,自己再看看吧

网友:
刷BIOS, 加铜片

网友:
我现在就在心思,难道铜片厚了???

网友:
铜片接触到位  刷个BIOS看看的

网友:
铜片一定要接触良好

网友:
跟那个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 改长转加铜片 温度只应该低啊 怎么反而高了呢 是不是没有加好啊

网友:
铜片厚度不对,导致显卡散热良好,CPU散热片没有压平或压紧。不过CPU温度75也不影响用啊。就这样用也无所谓。

网友:
加铜片导致CPU与散热片接触不实

网友:
可能芯片性能不良了,换芯片

网友:
把铜片取了再试试

网友:
铜片厚了的缘故

网友:
铜片的厚度一定要选好,不然不会启作用,最好再涂点好点的散热膏!

网友:
铜片厚度不对,风扇散热片与CPU接触不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