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我想请教一下。。51125  这个芯片的 脚位是怎样分布的呢?  那位 给我 指点一二。。。它就是 不输出  3V.5V电压。。。

网友(点评):
根据图纸自己看下吧,

网友:
看这个吧。

详细资料在这里

网友:
你看看这个把,应该会有所帮助的

网友:
个人认为16脚VIN有了主供电19V后,他就应该输出VREG3和VREG5,至于1脚,6脚,13脚在有的机子上根本就不用,我想看看你这个机子的图纸,1脚和6脚是怎么用的。

赞同。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朋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