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高人指点。C6总是过不了。电压都正常。洗过内存槽,换过内存,刷过BLOS,

楼主(2011-06-18):
昨天我老板收了几台电脑,其中一块845的板,诊断卡总是C6过不了。换过几条内存,洗过内存槽,换过电源,诊断卡也换了插槽试过,北桥,南桥温度都正常。老板测过电压都正常,换过内存槽旁边的三极管,还换过电源,主板也没有电容鼓包。最后没办法,刷BLOS也是这样,还刷了几遍。我和我老板就是修不好这个板。请问我该怎么修。

网友:
代码跑多少只是个参考,并不能完全信任。
跑c6的话。看是怎么跳。、杠跳还变化到那不动。压下桥、或者压下cpu座子。(座子貌似容易虚焊这块板子)

网友:
还是内存不过。
查查看是内存的问题,还是插槽的问题。
内存插槽坏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