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 能开机进系统,但黑屏,外接无反应

楼主(2011-06-18):
一ASUS F8D 本,能开机进系统,但黑屏,偶尔一次亮屏进过系统,但重启又不行。。。只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黑屏。外接也是,显卡拨了也是开机不显。。不知道是显卡还是桥。。。

网友(点评):
显卡问题,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
显卡 加焊下看看 集成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今天遇到两天   都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这个我考虑都没考虑   干显卡了  好了

网友(点评):
响铛铛的经验,楼主大胆干吧。

网友:
还真的是北桥。。我今天碰到了一台就是这样。。做了北桥好了

集显就只干桥咯。

网友:
现加焊mp电桥再说,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问题,先做显卡不行再做桥,其次检查显卡供电等

网友(2011-07-23):
我今天遇到的,干了显卡,没好

网友:
先做显卡,没好再做北桥!

网友:
按压显卡或者桥,看是什么情况,然后再下手,你懂的!?

网友(2011-09-02):
要重做植做上管一段时间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晕    加焊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还是从做

网友:
显卡的几率高些,,,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第一,显卡的问题。第二,屏或屏线的问题。第三,屏线和主板之间的连线。 楼主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