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0

楼主(2011-06-18):
上CPU掉电,不上就不掉电,怎么回事,上CPU供电都正常。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  是不是要检测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检测的话,怎么修了?谢谢

网友:
如果检测  只能上CPU 它就不掉电啊    看上CPU后  电流跑多少  电流有没有上去  你为什么要拿掉CPU 啊

网友:
因为没有可调电源,但测电感有1.3V没有思路了,请帮帮我。

网友:
你是试试上cpu不上内存看看掉不掉

网友:
看别的电压起来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工具不全,暂时没测其它,也不知道电流跑到什么地方,但摸到CPU供电MOS管非常发烫。初步判断MOS有问题,但没东西换····MOS管F7811AV  N沟道的。可以用什么型号的MOS管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工具不全,暂时没测其它,也不知道电流跑到什么地方,但摸到CPU供电MOS管非常发烫。初步判断MOS有问题,但没东西换····MOS管F7811AV  N沟道的。可以用什么型号的MOS管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上内存,因为是板载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CPU的时候  能不测到电感上有CPU电压

网友:
有电压··摸到CPU上下管子发烫···应该是mos管问题

网友:
上CPU掉电,一般为有设备自检没有通过造成,把所有的设备装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