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p 4416s

楼主(2011-06-18):
hp4416s开机不显 显卡供电没有 查到U1014坏 连同q1029 q1030一起换掉后开机显示不到5分钟又不亮了 Q1030击穿 测q1030输出级对地值只有7 怀疑后级显卡有短路 可有谁手上有这板子的 帮忙测下 谢了
显卡

网友:
显卡阻值很低没错啊,是不是你换的管子功率不够啊

网友:
有问题管子没有换对

网友:
换的原型号

网友:
显卡重做??

网友:
4416头痛。我现在一个机器还在手上没有搞好。

网友:
这机器啊,电流跑到哪里了?能说细一点吗!

网友:
机器好了 换了个显卡 电流开机就2.1A上下跳几次最后 在1.7A的样子

网友:
都可以点亮 重做应该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