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崩溃的CQ-40 ,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06-18):
接一CQ40 AMD 独立显卡的那种。被雷了。什么都好用,就是内置网卡不能用。报价,更换网卡,本以为正常,能认网卡。但是事与愿违,系统里没有认,查网卡的工作条件,1.2V  3.3V时钟,复位都有,EEPROM板子上根本就没有,就是不认,怀疑南桥坏了。又换了片南桥,呵呵,TMD还是不认。这个机器搞的我头都大了。大家帮忙看看。再往那里查呢?

网友:
看看网卡的各个银角有没有断线的  尤其到南桥的  每个脚都查一下   也不算多

网友:
有网桥芯片吗?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T42的机器,也是被雷劈了,网卡芯片明显糊了,换了一个找不到,又换一个还是找不到,明天换南桥试试看了。

网友:
基地高手出来,看看哦
怎么都潜水了呢。

网友:
要连网卡码片也要换掉,这种机雷打了,很多坏的,连电阻之类的都要查一下,还有南桥

网友:
没有码片,怎么换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USB网卡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0371-1-4.html看看这个帖子,改一下网卡

网友:
再换一个网卡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改个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