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339 7500 芯片检测方法

楼主(2011-06-18):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如何判断 339  7500 这2个芯片的好坏

网友:
短接绿黑线 494   4脚如果低电平  证明339正常   同时494    8  11脚电压变低电平为494正常   反之IC损坏。

很直观明了的方法
谢谢分享···不过··我是新手不知道494是什么··可否详细一点 谢谢了

网友:
494 说的就是 7500 呀

网友:
回复 zj10317759

494  7500是通用的IC

网友:
我都是直接代换   不好在说   没时间去测这些   因为这些芯片 电源上比较多

网友:
电源已修复好了···多谢各位

网友:
呵呵,你求助了,大家也帮你了。如果你修好了,应该告诉大家你是怎么做的。这样论坛才有良好的互动性。也是一点礼貌吧。

网友:
啊  ····  哈哈
不好意··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按张定文师兄的检测方法···测量出339损坏····
换掉·······短接··OK
各线输出均正常
用了好几天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494和7500可以直接代换啊

网友:
找不出故障,直接先把ic干掉再说

网友:
我好不懂,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很详细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