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看看,奇怪的AOC显示器。

楼主(2011-06-18):
前两天客户送来一台AOC24寸的显示器,说是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左右就自动黑屏,指示灯也不亮了 ,首先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于是就插开机机器,把5V 20V的电容都换掉了,换了以后还是有这样的故障,在出故障的时候,我测了下电压,5.2V被拉成为4.7V了,我把驱动板供电线扯掉就变成5.2V了,首先以为是驱动板的1117不稳定,造成的,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下手了,请高手们指点下啊!

网友:
首先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把电源板的电源IC的供电滤波电容换掉也还是一样的,没有驱动板换,只能修。

网友(点评):
告诉你个好办法检查。确认电源板正常的情况下,当故障出现时用酒精棉冷动驱动板中可疑的元件,当故障消失时即为它损坏。

网友:
如果有通用的电源板  先确定看看是驱动板或电源板问题  这样才好下手维修。

网友:
看样子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电源板我把5V  20V的滤波电容都换掉了啊  还是没用啊

网友(点评):
那个电源IC,旁边的两个小电容换过没,50V47U 和50V4.7U 看板子而定。这两个电容也容易坏而且外观看不出来的

网友:
把450v/100uf那只大电解也换下试一试

网友:
你说的5V变4.7V你把开关按关机试试看?我认为按键问题或控制电路工作一段时间自己关机状态了。

网友: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旁的小电解电容换了试试(50V 47UF)  还有把电源板加焊下

网友:
呵呵  等待楼主解决分享

网友:
这个属于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行,重点考虑pwm  IC和外围小元件

网友:
有没有通用的电源板 换块试下

网友:
查驱动板供电端,有一场管或者二极管容易软击穿

网友:
   是不是   灯管 问题呢

网友:
按键坏了,真不知道你们老在电源板上搞什么文章。。5V拉到4。7V这不正常吗?拔了按键试试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我会直接把按键先拔掉

网友:
电源版单独加上负载看看 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把电源输出的电容全部换掉  和5V输出二极管也换

网友:
呵呵,你们说的都换了,都没有用啊,最后终于被我查出来了,是开关管的限流电阻不稳定啊,换了就好了,呵呵,查了我好久,终于修出来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有电容也可能导致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