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代码FF

楼主(2011-06-18):
南桥已经换过,北桥也换过。还有可能是那的问题?电流0.65就是不跑代码,CPU有温热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做维修挺郁闷的,就你这个T40的板子,连南北桥都换过的,还是没有解决。但如果从维修的技术角度来说,应该继续探索其中的原因;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把精力和时间花在这上面,现在这个板子做过BGA包好出才卖220.你应该要做的是怎么把这个客户谈住,让他心甘情愿的花350甚至更多的钱来换板子,如果你能修好那是最好,但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网友:
还是那句话,供电,时钟,复位,对着图纸,一个一个查,和你一样的习惯,也是动不动就换桥,但换了桥还是老问题的话,就得细查,不是CPU供电出来了就万事大吉吧。。。。

网友:
还是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CPU换了没有呢?其它供电都正常吗,确定后再做桥哦

网友:
cpu有供电吗?

网友:
二楼言之有理啊!

网友:
FF``OO的问题面很广

网友:
前面那位说的很对

网友:
我赞同2#说法

网友:
CPU供电时钟复位有吗,之后发出的ADS寻址信号有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