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电流跑0.6A不动。不显

楼主(2011-06-18):
先附上电路图一份

网友:
先杀C683 、C699这两颗电解电容,看看能好不。好告诉我一生

网友(点评):
杀电容干什么?有电压没产生又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点评):
真是电容问题。。。我把C683和C699全换了。两个电压都出来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芯片自身保护了,

网友:
这种是通病了 电容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1845也是没电压出来,但是换电容的还一样。。。

网友(点评):
不一定都是电容的问题哦

网友:
我也是,换了所有电容都不行,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吧我觉得

网友:
基准电压也要出来吧。

网友:
X31通病  一般是  1.8 和。1.2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