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接口故障实例

楼主(2011-06-18):
     家里的一个亲戚的鼠标键盘用不起了,知道我在本地一家学校学芯片级维修,可能是想试探试探我的技术吧,就把整台电脑还有外设之类的全拿到我家里来了。
     由于维修实在家里进行的,只有些基本的工具:电烙铁、万用表、焊锡丝、助焊剂。废话少说,回归正题:
     故障分现象及分析:
     按开机键发现键盘指示灯一亮,其次,按下数码锁定键(numlock),对应的灯也不亮。鼠标就不用测了,都一样的。
     分析应该是键盘4角没有5V供电吧,于是用万用表检测,果然没得。

     但是测旁边ATX电源到接口旁边跳线那里的电压有5V,郁闷~~~
     凭直觉怀疑保险有问题,于是测跳线下面的一块金黄色的保险两边的电压,发现一边有一边无,心想保险被烧毁,换个新的就OK了。
     于是我怀着喜悦的心用电烙铁把坏保险拖下来,但是当我准备换新的时,猛然发现这里不是学校,不是维修实验室,没有新的元件替换。真是急了,总不能拿我家里的电脑开刀吧。于是跑到本地电脑城问有没有主板上保险管卖,人家听了要么不甩我要么说没有,我只好空手而归。回到家才猛然醒悟怎么不去收块废板子拆呢,真是见鬼了,今天累了准备明天出去。

    总结一下,问题是找到了,就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出了乱子。我以前以为找到问题就算OK了,现在明白这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毕竟以后出去客户只看你解决好了问题没有,不是看你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
胆子大不怕烧的话,可以直接飞根铜丝过去

网友:
建议直接飞线,前提条件是你先测下用户的键盘鼠的4号线标有无短路,否则,嘿嘿,你懂得

网友:
直接连吧,我感觉多数没事

网友:
的确如此,特别是在别人维修店买配件时人家不愿意卖。或者高价卖,愿要不要。收旧板拆件是个好办法。电脑配件不象彩电配件,彩电的市场有点是。电脑的我认为百分九十九点九都是拆机的旧件。

网友:
现在哪有人买配件呀  都是废板子拆呢   最常用的才买呢

网友:
可以直接飞5Vsb的线

网友:
如果没短路的话就直接飞线OK

网友:
直接飞个5V供电

网友:
飞线,哪有这个那个配件的,以为是工厂吗?

网友:
对,先测5V没短路,然后用细铜线接起来。

网友:
按开机键发现键盘指示灯一亮,其次,按下数码锁定键(numlock),对应的灯也不亮。鼠标就不用测了,都一样的。分析应该是键盘4角没有5V供电吧,于是用万用表检测,果然没得
键盘4角没有5V供电
你开机都发现键盘灯一亮,咋会没5V供电呢??

网友:
键盘除非进水一般不会烧,直接飞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是啊,我也和楼上疑问一样,没有5V供电,为啥开机的时候还会闪?如果我遇到这种问题,那就直接让客户买一套USB的鼠标键盘完事。

网友:
哦 我打字打快打错了,应该是不亮的。

网友:
直接飞线或用USB键鼠,一切OK!

网友:
有USB就用那个把  飞线还是要小心,弄不好会烧的   真烧了就会很麻烦  建议测量正确电压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