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丞蒙大家的支持,三月修屏13张,再求救。

楼主(2011-06-18):
我老菜鸟一个,二月中旬接修LCD,到五月20日,共十六张,修好13张,待修三张。其中:长城A91两张,A92两张;三星17方屏两张;BENQ一张;AOC19两张;美格(MAE)17方屏两张;LG170一张;HSD170一张。
故障:白屏4张;一闪既灭3张;杂波干扰2张,黑屏2张;全无1张;下亮上暗1张。待修的三张实际是现在无法再往下修,其中:长城A92一张,LG170一张,15的宽屏(不知牌)一张。
求救6次,回帖37帖,很多故障是在大家的指导下修好。
白屏4张三张是主板上的5V,3.3V,的电压不够,有张5V低到3.0V,有两张5V场管背后烧黄。一张屏线接口变型松动。三张一闪既灭均是高压自保护,换高压条便好。2张杂波干扰换滤波电容,加焊裂逢焊点。黑屏2张最好修,一张是保险管断路,一张是AUK633开关管击穿。全无一张是上家维修后高压条都没有,电源板是内置的,上家没插到主板上。下亮上暗1张换上方灯管,下面没换。
三张待修屏,说穿了就是都修好,就是刷不进程序。因我只有HT的通用编程器,它对25系列的存储芯片好象没办法,主要是不能擦除。这就是继续求大家的重点。请再指导如何刷MCU,那编程器通用点。
衷心的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显示器吧,是不是应该用 台 啊,还以为是专业修屏呢

网友(点评):
HT的对25系列的芯片支持还是不错的! 后缀、型号一定要选全,基本上能应付吧。

网友:
咱们维修屏,一般只是维修屏电路,,至于开胶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维修的显示器还是显示器的屏?如果是屏那你挺牛的,如果是机器,那算少的了,平均多少天才修一台机器啊?我这里平均每天修三至五台不等都没有搞头,收费太低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维修的显示器还是显示器的屏?

看标题是修屏,  看内容又是修整机.

网友:
修好那么多张“屏”你很了不起啊,

网友:
屏的修复率这么高,NB ,还是老菜鸟,楼主你太谦虚了. 我看到液晶屏就发麻了,

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白屏:  烧屏电路保险, DC -DC 转换电路可修,  其它的就没法了.

网友:
屏没修过 学习中 楼主强悍 晚辈定要奋起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大哥我愿意做你一样的菜鸟啊 太牛了

网友:
应该是修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