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带电插屏线

楼主(2011-06-18):
        一个商家的笔记本。自己拆开清理灰尘。装起的时候一切正常。自己觉得屏线没插好。没注意的情况下带电从新插了次屏线,商家交给我维修的时候现象是内接亮了不显字。外接正常。我随意用万能表测试了下。主板到屏的4组信号。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直接上BGA做了一次。不显示了。又做了次。故障和之前一样了,还是亮了不显字。我又测了一下阻值。还是无穷大。初步判断芯片有问题。订了一颗全新的芯片上去,现象一样。但是主板到屏线接口的阻值正常了。都是600左右。屏线也换了。屏也换了N张,现象都是一样,不知道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求解。 谢谢。  各位有这个机器的朋友麻烦上上显卡周围的图片,不知道是否掉件。。。

网友:
显卡掉件????????

网友:
即使数据线短路,也不至于全部开路啊!!是按照图纸查的,还是凭借经验和屏接口结构定位的!!!

网友:
平供电没看下吗?还有高压的问题。

网友:
是灰色的屏幕吗

网友:
你看一下屏的3.3V供电有没有,屏亮了是不关高压板的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灰色的屏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独显的图纸没找到。有集显的,根据定义测试的

网友:
楼主这一定是BIOS问题,刷BIOS吧,这个机子的BIOS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