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目前所有HP机型关于刷BIOS问题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技术----请求加亮加精!!!!

楼主(2011-06-18):
上次我发表了HP系列机型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目前来说hp笔记本BIOS引发的各种问题已经表现出了通病现象!
各种问题表现如下:
第一:官方推出BIOS版本为F.55的BIOS都为适配器检测不到,不能用适配器开机,单用电池也开不了,同时插进去才能开机。
第二:官方推出目前最高版本的F.67的BIOS如安装XP的话网卡或者声卡就很能安装上去,或者是检测不到,但有些机型可以。
第三:有些机型黑屏的,初认为是显卡问题的同志注意了,一般机器出产BIOS的版本都为F.55这个版本的BIOS也最容易出问题,以后先刷下BIOS不要急着去做显卡。
第四:刷BIOS前请及时做个备份,有些朋友刷了BIOS黑屏了,这里所说是失败了,没有BIOS机器刷回。
解决方案如下:
首先在惠普官方网站(http://www.hp.com.cn)下载对应机型的BIOS文件,用WinRAR解压,其中有类似30F7F24U.FD和30F7F24D.FD的两个文件,其中D代表独立显卡机型,u代表集成显卡机型。找到对应的BIOS文件后,用一个小容量u盘(不超过1GB最佳),将其格式化成FAT或者FAT32格式(但不要制作启动引导盘),再将对应的BIOS文件拷贝进去。拷贝完成后还需要将BIOS文件改名,只保留前面的30F7字符,并将后缀FD改为BIN。
将u盘插入机器,并取下笔记本电池。同时按住WIN+B两个按键开机,注意开机时要按住两个按键,通电后再松开。
这时惠普笔记本会进入BIOS刷新盲操作,先是长鸣一声,然后是短鸣一声,表示找到BIOS文件。进入刷新程序后鸣叫声基本不停,刷新成功后电脑会自动关机。再次开机,一切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

下面补偿一下我上次发表的HP cq40 经典维修案例申请加精!!!帖子 :
上次说到HP机型刷bios把机器里面的产品序列号刷掉的问题,今天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今天又遇到一台hp cq40机器同样是适配器检测不到,不能给电池充电,当然没有适配器就等于没有外接电源。机器怎么使用啊!知道上次的经历一看刷BIOS吧!
下载了官方最新的F.67版本的BIOS就开始刷。
在刷之前我先告诉下新手怎么刷BIOS。你去官方下载的BIOS他就自带了刷BIOS程序,当你在windows下直接刷的话,会碰到很到机型认不到BIOS版本号,所以这样很多机型都刷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在PE下解决。进入PE之后你运行HP刷BIOS工具他会提示缺少msvbvm60.dll这个文件。你可以到到百度下载,如果没有我在这里奉献上来。你把他放到\system32目录下就可以成功刷写BIOS了。
       机器刷上去后问题出现,我用的是最高版本的,结果什么都可以用了,但开机的时候和那天出现的情况一样了,就是开机就BIOS报错提示说:机器产品号 和机器码报错了  这个提示我翻译
中文说法,英文就是(0A)错误这里只说代码,不说整段英文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天以HP维修站的名义打电话给HP公司,他们告诉我要我进入HP维修站后台下载一个DMI工具就可以把
产品序列号刷写回去,因为我不是维修站人,他们肯定不会告诉我网站后台密码的。今天没有办法了只能去求人家,这样直接到维修站找了个工程师,他死活不愿意告诉我。他说这个是机密不
是内部人员是不可以告诉的。我听完差点没有晕倒!没有办法我就直接去找他们老板求他看看,结果一去找他老板帮忙马上命令他们下面打开网站后台,让我下载!我马上进入hp维修站服务器
后台下载,这么珍贵的东西马上复制拷贝到自己的U盘里。
       今天我把这个工具奉献给大家。不让这帮HP维修站人员当独门武器!这个工具用法很简单只要进入到纯DOS下运行这个工具,把机器产品号和序列号填进去就可以了。我讲这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在这里我把图送上,什么是产品号和序列号。。。。

-----------------------------------------------------
在服务标签上查找机型号和产品号
机型号、产品号和序列号都印在服务标签上,贴在笔记本电脑底部。 2005 之前售出电脑的服务标签略有不同,但是都包含必要的信息。 所有的产品号和机型号信息 - 加上序列号 - 都在发货箱和购机时收到的打印材料上。
图 1: 服务标签示例

惠普笔记本

所有笔记本产品和序列号都在笔记本的背面,一般在条形码标签上面。下图的 Serial Number 表示序列号,Product Number 表示产品号。

Compaq 笔记本

康柏产品的产品号和序列号示例:

在这里注意下:F.55的版本是不会提示产品序列号报错的,只有以上BIOS都会机器检测到,原厂出来的机器都有他自己的序列号,除非你自己把它刷没有了。还有你网上买的新主板都是没有序列号的都会有报错的情况。你用我的工具把你机器的产品序列号刷回去就不会报错了,哪怕你刷回去产品序列号都可以直接拿维修站保修哦!他们查得就是序列号哦。

现在下面把工具送上:

网友:
绝对实用型的,HP机器经常这样。刷了又没有ID。

网友:
如此好贴,看帖不回,就没有道理了。 最新消息:这个软件不能刷新全部HP笔记本,只是十分之一。

网友:
这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什么时候有机会验证一下

网友:
这哥们不顶不行啊.

网友:
好经验啊 谢谢楼主分享 哪天碰见了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
前排,我顶你,不知是不是算灌水了,但楼住的精神小弟佩服,所以我踢水壶来顶你。

网友:
再顶一下

茶马古道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北京的狗很笨 -5

网友:
前辈,学习了。

北京的狗很笨 -5

网友:
好贴,学习了,下载用下

北京的狗很笨 -5

网友:
我还顶,不顶的话,回家我妈都会抽我的!

13530521005 -5 真很强大。很好,,灌水像你那么强
南风面 -10
王志佳 -10
如此而已 -10 事不过三、
芯超科技小俊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计将安出 -30 一而再犹可, 再而三就扣分了, 不扣没天理.

网友:
很经典,分享了,很强大

网友:
谢谢,楼主技术很过硬,关系更过硬啊,小弟佩服
本人是个新手,目前在华强北做学徒,之前有基础,学的自己认为还不错,但从来没有看到档口老板刷过BIOS来修机(也可能是小弟去的时间短了),但是在论坛基地逛了这么久,看到很多贴都是刷BIOS解决问题,小弟求助哪位高手能帮俺专发个帖或是回复下,各个品牌刷BIOS的方法和工具,最好是有图图。。。
再次感谢楼主把经过千般努力得来的资料共享,辛苦了

网友:
:有些机型黑屏的,初认为是显卡问题的同志注意了,一般机器出产BIOS的版本都为F.55这个版本的BIOS也最容易出问题,以后先刷下BIOS不要急着去做显卡。.
    这个遇见过

网友:
绝对绝密级资料

网友:
不是所有的HP都可以的!

网友:
只能顶一下,真正的感觉到你很无私!

网友:
留个记号先,楼主真好。

全旺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的奉献精神确实太伟大了!给我们维修人员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呀!必须给予支持

网友:
等我遇到一定试试

网友:
很多品牌机都有通病厂家都会给出新BIOS解决,修个机真不容易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如果是靠刷BIOS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厂家不负责的一种表现:你TMD为了赚钱就可以搞个有问题的产品出来,难保什么时候不会为了赚钱把客户都给卖了!

网友(点评):
非也非也,不是厂家不负责,如果不负责不如直接BIOS不更新到主页上。RD们也很辛苦的

网友:
严重支持,这个好像是在机器还能开机的情况下才能刷吧.用编程器弄不了.我这还有一台CQ40 AMD的独显板子扔那没管呢.原来被别人修的面目全非了,南桥,北桥都做过.还拆了零件.电源接口灯也不亮的.这些都弄好了,现在成了大小写键盘灯闪了.哎.烦啊.难道是传说中的CPU坏.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我最近经常修道CQ42,CQ40的机子都就是点不亮,初认为是显卡问题,在网上看,有的分析是BIOS问题,然后带着试一试的态度刷BIOS,机器OK了,最近HP的机子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一台DV6000的机子,在WIN7下认不到声卡!刷一下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任何一个工具都不是万能的,但这个工具也可以帮上大忙,足以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小弟正在做惠普代理 来的太及时了 好帖

网友(点评):
哪应该下点东西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微创的都可以刷   但是 没有备份很麻烦的

网友:
通过软件来刷BIOS的吧

网友:
如此好贴值得顶,不过有个疑问,难道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么,你那个BIOS程序适合编程器么,本人软件不行,讲的有些不是很懂,不过也增加了我们新手的经验,感谢ING

网友:
遇到了几台,都是拆机刷的,麻烦啊
以后可试一下,好贴

网友:
哥们太有共享精神了,我以后就以你为榜样有什么一定要大家共享,大家才都能进步

网友:
要是不亮的机子呢。。还不得用编程器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怀疑是BIOS出错,可以盲刷BOS试试,这个我同意。但是您说先要备份自带的BIOS程序,这个必须拆机,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读的吧?不拆机可以吗?

网友:
之前去维修站换一台v3000的板子他们就是那这个工具刷的序列号

网友:
这个是HP故意为难我们的吧

网友:
LZ发出来第一个下栽的MSVBVM60那个是什么东东哟,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点评):
是VB的一个插件,如果你运行一个软件有缺少这个文件的提示,说明这个软件是VB设计的,并且你的的电脑没有这个插件,不过那是以前98时代,WIN2000以后不需要装这个了。PE我不清楚,可能需要装。

网友:
保密级的资料,要加分啊,就像ASUS的密码表一样,值得回复并加分!

网友:
看到这么多的后果,以后遇到这类机器都不敢乱装系统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两个工具具体怎么用的呢,楼主可否简单说一下,小弟不才。感谢

网友:
HP的机子问题就是多,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的。

网友:
我有写HP的ID,服务号码,改开机LOGO画,把HP改成COMPAQ,或改回来,装系统可以OEM激活,直接上microsoft更新,直接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