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液晶屏忽亮忽暗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6-18):
台式机加液晶屏,其他都是正常的,就是屏幕亮度有时会忽亮忽暗,使用什么也正常,好长时间了也没有见出什么毛病,显卡驱动我也重新装了,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忙看看!
显卡

网友:
灯管是不是有接触不好,,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高压部分由问题。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也不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