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 G2361 TFT23W90PS 背光驱动IC APW7181 亮十几分钟后保护

楼主(2011-06-18):
此机用了两年多,现的的问题是亮十几分钟后黑屏,像是高压保护,怀疑是灯管的问题,但是用代用的19寸灯管换后马上黑屏,看来不适于用灯管代换维修.
因为此灯管是23寸的.极难更换,想去掉保护,但是无论如何也查不到APW7181的资料,哪位高手修过此机,麻烦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不用去保护 用两只2200p/3000v的高压电容(废PC电源里有) 分别接入两只灯管线路 即用电容代替灯管 四灯改双灯就可以了 亮度完全够了 我改过的 用户也满意 你试一试

网友:
二楼的兄弟说的很对 我也经常这么做的 四灯改双灯 一样用 的 影响不大

网友:
你这个的芯片型号还都有  我以前修过一个也是易美逊的 19的 里面只要是IC芯片 上面的型号全部被磨掉了

网友:
学习了  费心了 大哥啊

网友:
可以代换双灯的高压条啊

网友:
测试下每条灯管电流是否差别不大, 如果相差太大, 灯管必有问题, 也可加两条19-22灯管试下

网友:
19的灯管跟23的灯管有什么区别,求高手解答

网友:
经仔细检查,发现在灯管插座附近有一个双二极管竟然没有焊好,大家看图

真是奇怪,没有焊好,也工作了2年才坏,而且上23的灯管经过十几分钟才保护,
焊好后,用外接的19寸灯管也能正常点亮.看来这也是个经验吧.

网友:
改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