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泰信853a预热台+大口径风筒,做主板桥和显卡BGA可以吗?

楼主(2011-06-18):
如题~
如果可以的话,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我目前就是用这组合,成功率50%!

网友:
我才买的高迪,还没用呢,好的话再告诉你,哈哈

网友:
无铅的会难点。有铅的没有问题。不过我多数时候是用来解决空焊的问题。

网友:
看运气!温度不准确

网友:
不咋地啊

网友:
那么象这种组合在做无铅和有铅焊接时候,上下温度分别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
我今天就温度高了 坏了片显卡

网友:
个人感觉下部还是红外预热台好点,有个预热的过程成功率会高点。

网友:
百分之90以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手感控制好的话,应该成功率在90左右的。温度控制好。

网友:
正打算在坛里买个853呢。修修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