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205不能调速

楼主(2011-06-18):
开机就是最大风量,莫犹豫,开拆!

网友:
不是吧,我正准备进手这东西呢,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正宗货,做工很差劲。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电路板都没有洗干净

网友:
查到LM317T是电机输出,测12脚导通,0.09V的压降,更换后风扇电机转速可调。

网友:
啊!原来是通过317调压调速的呀。我还以为是可控硅调速呢。

网友:
版主是不是给转正鼓励一下呢?

网友:
不知好不好用,我还打算买一台呢?

网友:
版主我这可是图文并茂哇,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谢谢!

网友:
呵呵  原来是楼主的处 女作啊,值得鼓励,用LM317调压更简单方便,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从图片中看来,是正品的。楼主勿担心。

网友:
安泰信本来就一般

网友:
安泰信的产品我觉得还可以啊,不会这么容易坏的,楼主买的是二手的吧?新的怎么会一开机就有问题的

网友:
安泰信性价比高,质量也还行。

网友:
感谢版主的鼓励!

机子是新的,不是2手。

网友:
断开电机,测317输出端的电压是否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