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S 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1-06-18):
症状是插上电源就自动触发,但是没有显示,按开关键可以关机,待机0.085A,有点高。
拆进去以后,发现网卡芯片发烫,拆除以后同样会自动触发,不过待机电流只有0.016A了。
继续摸,发现时钟芯片很烫,但是手头没有可替换元件,不知道怎么判断了。
工具只有可调电源和万用表,请教一下各位我该量哪里?

网友(点评):
时钟芯片只要不是特别烫。。。一般都是正常的

网友:
时钟没坏。。。。。。

网友:
师傅好厉害,能请教一下思路吗

网友:
待机明显偏高

网友:
时钟一般温度都有点热,应该没啥事的,不过兄弟,你工具好少哦。。

网友:
触发后的电流是多少啊?跑不同的电流故障位置不同,所以你得说清楚

网友:
慢慢查查供电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待机不正常

网友:
ASUS的待机就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