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

楼主(2011-06-18):
主板上各供电正常 测pg没有 atx电源灰线电压没有 电源是好的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顺灰线跑线 如果电源是好的 是不是被别的件拉低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能说下灰线的走向吗

网友:
有复位么?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