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开机CPU温度很高最后死机

楼主(2011-06-18):
一台主机一开机CPU温度就50几度,一直升到80几度就死机,CPU是AMD的,风扇扇热没问题,会不会是CPU挂了,还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cpu换到别的主板上去试看,AMD的产U坏的多!

网友:
把那cpu的外壳撬开吧  里面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