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就烧CPU供电MOS管

楼主(2011-06-18):
    早两天修了一块被雷P过的主板,技嘉845的板主,换IO就好了,今天又拿来返修,是通电短路,查生得知CPU供电MOS管烧了,换了通电又烧,一气之下,把所以CPU供电管都换了,两个供电芯片也换了,未开机前测CPU供电管没短路,通电开机又烧了,请高手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老是烧供电管。。。。

网友:
你看下南北桥供电1.5V有没短路,是不是北桥短路照成的,今天又个技嘉的就是这样北桥也坏了,U那边也短路了

网友:
不用看了肯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都这样搞了还烧管的话 一般肯定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北桥挂了可能性不小。

网友:
不一定吧,升压电容也量一下(两头都不接地的那个),G极所接限流电阻也量一下

网友:
控制极线路查查

网友:
可能是北桥挂了,后来我不插PIN4 小插头,就不会,结果,北桥供电管冒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升压电容?是贴片的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
赞成限流电阻,维修中很容易忽视电流

网友:
楼主最好怎么搞的。期待后续。

网友:
一通电就烧MOS管就是IC坏了,你量一个各个MOS管的G极看看是不是无穷大?如果是就是IC空焊或开路了。

网友:
1.电感短路
2.场管G极开路
3.电源管理工作不良
4.自举升压
5.电流检测

网友:
电源部分基本上都换了,就电解电容没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