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进系统就花屏,不进系统进PE没事

楼主(2011-06-18):
今天刚接个DELL D830 独显的机器,进系统花屏,花的很厉害,进PE不花,虽然是显卡门显卡,但觉得不全像显卡问题,感觉可能跟BIOS或者驱动有关系,有高手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帮忙分析下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的话,在DOS下把BIOS重刷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个人觉得BIOS问题引起的花屏太少见了,进系统才花好像在显存啊!@还有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样的话最好还是加焊一下要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驱动?或显卡坏????显??存

网友:
是显存引起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  不行  重做显卡    包好

网友:
你进VGA莫式看花屏不嘛,如花,那有可能是你说的软件,如不花那肯定是显卡哦

网友:
你接一下VGA看看花不花,如果花就是显存的问题了。如果不花就系统。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呵呵,加焊后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里的显卡很多这样的现象

网友:
显卡的问题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