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10 开机闪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1-06-18):
DELL C610 开机闪一下就不亮了!外接 显示器就正常!换个屏上去还是不显示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是换过的!

网友:
高压板有供电吗?戴尔的屏是需要换码片的,不还本机码片是点不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板 有供电的!我刚刚换显卡的时候 ,显示都很正常的!但是我装好以后,又出现 这个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冷开机 就正常了!!但是 关掉在开又不行!!

网友:
DELL很多这样的都是显卡,最好有屏线试试

网友:
新问题 :显卡上的 LCD屏供电没有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量了下并没有短路!看图

DELL C610 TM7显卡.pdf

网友:
一般换了屏都要换码片才行的,你最好和码片一起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原装屏,原装显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有+3V-UB没??Q2 2脚是什么电压。

网友:
屏供电跟显卡有关系哦,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估计高压板或显卡,或者是灯管老化了?新手发表发表一件不知道对不?大哥哥们指导指导我呗!  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个信号LID,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2022-08-13):
开机闪一下,考虑一下bios   其次在检修别的,显卡啊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