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 RG82848P 和 RG82865P哪个芯片更好

楼主(2011-06-18):
北桥 RG82848P 和 RG82865P哪个芯片更好
芯片

网友:
当然865P的桥要比848的桥好啦 具体多那些功能不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不咋的,865支持双通道,848不支持,就这点区别.848低端板用,降低成本.

网友:
865好得多了

网友:
刚换了个848的,让我给弄冒烟了

网友:
数高的好点吧。是这样的。

网友:
当然是865的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