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4B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8):
诊断卡跑4B是什么问题??到了4B报警声一会就自动关机?

网友:
4B的意思是BIOS ROM数据区的检验结束,即将检查<ESC>和为软复位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你需要换一下电源试试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是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硬盘接口,不行就再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什么都没插

网友:
你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吧  明显的问题

网友:
跑马怪的话。一般都是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插上显示器提示FAN ERROR,马上插了风扇好了,4B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