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清华同方R17AN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清华同方R17AN,客户说花屏,到手测试,满屏不规则亮线的,线不固定,是跳动的 屏闪。
换屏线无效果,想刷下驱动板程序,拆开看到驱动板是GM2621的,想刷程序,却不知道怎样刷这个原装驱动板,VGA线接到乐华VGA口还是鼎科VGA口?程序已经在论坛上找到,希望刷过此板程序的同行指点一下。

等下上图……图是网上借用的。

网友:
刷鼎科的,建议先点下屏,确定屏有没问题

网友A:
你用什么板就刷什么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板就刷什么呗,,

我是想刷原装的驱动板,问题是编程器上我该接鼎科的VGA头还是乐华的VGA头?改通用版我就没有必要这样发帖了,我也刷过不少通用板,少少也有些经验,改通用版还要改按键。

网友:
干脆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