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样补点能行吗!

楼主(2011-06-18):
这样能行吗???涂点502可以不???我用漆包线焊的!!!

网友:
最好用绿油,这不太稳当

网友:
LZ你太有才了,936焊台,风枪都省了!

网友:
可以的  最好上点绿油  不过最主要在于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里搞绿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咋晓得我用936焊台呢

网友:
配件店里买,或者淘宝淘也可以

网友:
淘寶上就有的賣了,我都在那買的

网友:
好像不是很好有点危险,做的不好或短路的

网友:
图放不大,补的点看起来有点歪,做上去后那个线会位移就可能会失败。

网友:
加点绿油吧

网友:
这样可以的,就是加点绿油,不然怕短路,那就划不来啊,嘿嘿

网友:
唉,楼主的相机拍的还是不清楚,么看清楚是个什么样的杰作

网友:
如果短路了,那前面的工作就都白做了,,

网友:
回焊多数连锡。没有上绿油。

网友:
有点危险呀 502高温还是会融化的 搞不好短路了

网友:
弄点绿油不然可能会短路

网友:
弄绿油漆呀。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呀,我还不知道怎么飞线哦,我边植珠都还植不好,继续学习

网友:
成功率不大 最好不用圈圈 直接用线放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小心短路啊···

网友:
那是搞的吸锡线··搞的绿油吗- -个人感觉不大稳当··

网友:
这搞得也太简陋了吧,用细铜丝和绿油搞呀

网友:
用红胶也可以丫。。。{:4_110

网友:
不好做,做芯片时候很容易短路,最好搞点绿油做做绝缘试试

网友:
也不知道是图片的问题还是什么 感觉线歪了 线还是有点粗啊 在细点就好了 还有绿油啊 很主要啊

网友:
就怕焊的时候移位

网友:
用502在BGA上一加热就跑了 说不定还给其他锡珠连短路了。 以后用绿油吧。等绿油完全干了后在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