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Z25 问题

楼主(2011-06-18):
sony FZ25 问题 CPU SB NB 显卡 CPU坐 都换过了 电流到0.9几就不动了
cpu
显卡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很难,我有个三星R18,跟你这个情况差不多了.
建议先看下机器跑码不?
如果不跑,重点查南北桥是否缺电,打ADS#波形,看CPU与北桥,南桥与北桥之间沟通是否正常.

网友:
zjj技佳电脑
的帖子
R18的通病是北桥虚

网友:
楼上的,北桥换了两个,南桥换了一个,哈哈

网友:
能出都出啊~~查cpu复位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