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问下北桥特别烫,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06-18):
如题,开机360监测到主板温度有80度,完了打开机盖用手一摸很烫,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主板

网友:
一个360有点不准,然后把散热处理下,看行不

网友:
北桥本来就烫

网友:
天热了,特别是集成显卡的就更烫了。

网友:
北桥本来就烫,天热就更烫

网友:
我都是在北桥散热片上加风扇的,哈哈

网友:
如果是开核超频,最好是在北桥散热器上加个小风扇。

网友:
北桥如果空焊的话也会造成高温 我修过很都网吧用的单桥机就这样 加下就好了

网友:
软件都是不怎么准的,毕竟现在是什么天气烫手那是正常的么,你可以多加点硅胶和铜片么。

网友:
看来只能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恩,我先加个北桥风扇试试吧

网友:
不碍事的 80而已

网友:
哥们你一定是C61之类的东西

网友:
本来就发热量大.
可以加大散热片

网友A:
加个风扇!!!AMD的就是热

网友:
可能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建议先加焊一下

网友:
没坏在一加汗 坏了 呵呵

网友:
机器亮吗 如果不亮 可能是缺电压

网友:
在北桥散热片上加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