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特尔袖珍主板的图纸

楼主(2011-06-19):
图片是借来的,一摸一样
二修机,上家加焊过CPU,把CPU供电的电容焊鼓了导致无CPU供电。上家就这样放弃了维修。
到我手后更换电容,CPU电压出来了1.2V
故障现象为全板供电正常,BIOS芯片为25X40的,2脚触发后没有低电平。暂时判断是CPU没有工作,或者CPU到南北桥之间通讯问题,PCI有复位。IDE也有,,由于集成CPU,没有图纸无法测CPURST#
哪位朋友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主板 图纸 很难找啊  现在 恐怕找不到

网友:
这板子还是不要修了 让顾客换新的吧 即使修好也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这板子该换新的了。

网友:
这板子 貌似 插诊断卡 不过内存,从经以为不过内存,修到脑残,最后拔下诊断卡 就过内存了

网友:
这个板子老啊,图纸肯定不好找

网友:
有没有人帮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凌动的cpu?上不了诊断卡吗?

网友:
这个凌动板是我从POS机拆出来的,CPU是我干的。怎么跑你哪里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容是你干坏的吗?现在我怀疑CPU坏了,,打算放弃

网友:
这主板不老,这是POS机里面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不算老。就是没法修啊,,,

网友:
一般是CPU的问题,加焊容易爆啊

网友:
如果修不了就别修了,我这有很多这种板子,全新的也有,需要的联系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就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