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成了12v

楼主(2011-06-19):
我今天收到一个液晶,打开一看,高压烧的很严重,本来想改个高压板,可是一测5V成了12V了,12V的电压到是没有变化,一开机就一闪一闪的,这是那的问题呀,要修哪里!什么情况会影响这两个电压的变化

网友:
说清楚点,是哪里的5V成12V了。

网友:
输出的5v变成12v了吗 是不是5v的那个管子没工作啊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回路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一看电源输出部份有没有一只跨接在12v与5v之间的保护稳压二极管 如有此件 多半已经击穿短路 可以去掉不用或以220欧2w电阻替代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此观点

网友:
驱动板的5V成了12V么 还是哪里 ?

网友:
5V变12V, 主板和屏早挂了.

网友:
是电源 板的5V成12V了,不过修好了,换了开关管还有控制开关管的IC,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是别人修的

网友:
换开关管和电源IC,,修好了,,????
那12V为什么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那个12v到5v的稳压管坏了,次管是为稳住12v电压的

网友:
那個穩壓管短路 板子是要燒黑的
是拿來穩住12v與5v的電壓差
由於pwm一般都只由反饋回路監控5v
但不能防止12v飆高
所以用這個7.5v的穩壓管來使12v也產生連動關係
就是說12v飆高的話由這穩壓管拉低
這穩壓管要是短路12v的輸出更低於12v 非將5v=12v
才是起到保護做作用
因為那是兩組不同的繞組

樓主的觀察可能是在閃的時候做的測量
不足以一口咬定5v變成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