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咯数字电视+无线路由器=不解!

楼主(2011-06-19):
大家好!
                昨天帮人家弄了个无线AP,设备是TP-link 4口单天线路由器。
          事由是让我帮她设置无线功能又说家里的网络数字电视也能同时上网,那好知道数字电视是自动拨号上网的那就把路由功能DHCP关掉,当做HUB使用。但是奇怪的事是他笔记本每次连接无线的时候都获取ip很慢有的时候还是感叹号! 这让我很无语,按照原理来说这样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   好吧既然无法获取那我就给它指定IP吧!是的,果然很快就连上了,然后拨号上网晕死连不上外网,设的IP是可以访问HUB。如果是插网线的话拨号就能上!

       请问大家无线路由器当拨号的HUB是不是不行啊!   或者有实践过的回帖子。谢过!!!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样设是没有无线功能的!你还不明白?

网友(点评):
你设置了之后,还能无线上网那你就是太有才了

网友:
既然客户家中是用无线的路由器,而且是笔记本,你就不应该改为交换机用!加一个交换机也就三、四十块的成本,接好后客人也能用无线功能,何乐不为?

网友(点评):
你这方法是可以避免我的问题!很不错,但是缺点是要花钱 呵呵··· 我是想就用这一个设备搞定的心态来办事的,通过修改也是可以成立!

网友:
路由器可能当HUB,只是要把DHCP关闭,而且路由IP也得改,猫儿不能接W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也是这样设置的,  就是无线获取IP这边出问题~

网友(点评):
DHCP关了是无法获取I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线功能是有的!只是说无法获取自动IP,要手动IP。现在好了是它本本网卡问题,换其他的电脑设IP后拨号可以上网

网友:
[b在此谢谢大家的踊跃回复!!!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用法。

网友(2011-09-10):
接网络电视一定要用电信的家庭网关,接普通的猫是没用的

网友(2011-10-24):
ip和网关都没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