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总线供电 哪里测好啊

楼主(2011-06-19):
主板上的总线供电 哪里测好啊 就是主板上的vtt总线供电 假负载上可以测 吗 求回答
主板

网友:
假负载有脚位测得出来,775主板一般在CPU座各北桥中间

网友:
就是用假负载啊

网友:
可以测的啊..VTT1.2V一般是桥附件的MOS管.D极:1.5V或1.8V(接内存供电或桥的).S极:1.2V....

网友:
我一般从MOS管S级上测 除了478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