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HP510进水维修

楼主(2011-06-19):
接手了台HP510 。。拿来无待机。二手同行机器。。客户说明之前进过水 ! 然后拿着风筒吹还不够爽。。结果拿鼓风机来吹。。结果吹了以后发现断线才拿过来修的。。接手时。。查看无3V5V。 公共端有输出 。。待机芯片无主供电。量公共端到这里的。。发现短线了!飞了线以后待机0.34.。5V的供电电感阻止为26 断开节点 。前极阻止正常。看来问题出在后极处。。先拆网卡,拆掉后阻止33了。。

很好!在拆了USB的转换芯片 阻止恢复正常了 !兴奋之下上电。。电流跳到0.50A。。在量5V的电感。。又是33了 。。我无语。。接着拆了CPU供电芯片。才正常。换上CPU供电芯片。。上电后电流自动触发。跳到0.15.。然后掉电到001.。反复跳变。查看电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包括CPU的PG信号也出来了。。PCIRST没出来。。量南桥晶振 有杂波 !时钟晶振不起振 。但有波形。。心想。。修机2年了。。还真没修到时钟芯片坏的。。于是先更换南桥。更换后南桥晶振正常了。。但是电跳变一样时钟还是无波形。。我了个去。。无奈只好查时钟的工作条件和有无短线

花了半个小时量了时钟。无奈。。只好先更换谐振电容。14.318晶振。。 问题依然。。更换时钟芯片。。好了。。现在不上CPU电流跳变至0。24了

PCIRST已经出来了 !很好 !上CPU。。电流跳变至0.58.上内存也差不多这个电压。。此时电流跳变一直反复重启掉电。。下CPU量CPURST 0.24

也没啥说的。直接杀北桥。。杀了以后再上电。此时机器不自动上电和重启了。电流跳变依然。但CPURST还是0.24V。。心凉了 !又磨蹭了一下。。老板过来拿板一看

说都已经显示了你还在摸啥呢。。我了个去 。。他叫我接屏一看。。真显了 !真让人吐血。。这英业达的板子真搞死人了。。他电流正常显得时候只小幅度跳变3下
电流至0.58左右。。不接屏按照其他板子的维修经验肯定没显的 。。晕死了 !

网友:
南北桥都让干了,修得大了。收多少米呀。。

网友:
之前有台东芝pm45北桥的机子也是cpu复位0.几伏,但是正常显示,不知道是不是用965的芯片组的假负载不通用啊

网友:
所以说  这让新手来,指不定比老手厉害。

网友:
呵呵 还是经验啊

网友:
这东西 有时经验害人 有是又 是最快排除的方法啊

网友:
维修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经验也是靠自己把握好分寸使用的  用好了  才是经验

网友:
还不如换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