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式电脑主板问题

楼主(2011-06-19):
系统不好用,开始装系统,不能调不成光驱启动,我就还原出厂设置。哪知道还原出厂设置之后连进原来的系统都进不了了。开始提示PXE后面一串英文的。最后就不动了。我根据经验把网卡给关了,结果没有PXE之类的英文了,现在还是进不了系统,一开机,过一会就提示CTRL+ALT+DEL提示我重启电脑。硬盘也认到了,系统也是好的,我也是调成硬盘启动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也在BIOS里看到硬盘了。     说明一下,我什么别的都没有动过,只动了还原出厂默认设置。  请高人帮忙。答对有奖,急急!!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啊  还原卡之类的

网友:
把硬盘放别的主板上ghost系统,重启安装的时候关掉电源,放回你这个电脑启动,看能否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如果可以,就正常安装了。
     如果不行--------1.主板没有过自检步骤,主板坏掉的可能最大。   2.如果过了自检步骤,你可以用Diskgen把硬盘检查一样,估计硬盘出问题的可能最大,然后简单修复一样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BIOS中把SATA的改成IDE的试试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器那就要改BIOS设置了。

网友:
硬盘引导问题,要重分区吧

网友:
不会是优先软驱启动了吧,

网友:
你再重装系统试下  我也遇到过 到PE装了系统也能解决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