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1的盘容量变0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9):
希捷.11的盘容量变0了是什么问题??是固件问题还是??客户要数据要怎么弄·?

网友:
重新刷写固件吧。

网友:
典型的希捷固件门
找你当地的数据恢复商,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件刷过了··容量还是显示0这一般是什么问题??盘体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写过固件还一样··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下这什么问题啊???顺便说下.12的盘固件怎么刷啊???如果不怕麻烦的兄弟姐妹可以加我QQ327404704告诉我下怎么弄····

网友:
要不 你把硬盘发给我
我帮你处理好
运费自理

网友C:
固件门 写完后恢复容量就行了

网友:
大哥··我想学下什么问题啊··这样发给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以后怎么混啊··这个盘。11的固件我刷过了还是一样啊··难道是我没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门 写完后恢复容量就行了

固件我刷过了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希捷硬盘11代的通病吧  固件问题  不知楼主如何操作的  用效率源解决,在本论坛有操作步骤的 可以找找 参考一下

网友D:
这个问题也可 也找一个11代的硬盘主板换一下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也可 也找一个11代的硬盘主板换一下解决问题

什么意思··

网友E:
11代硬盘有这个通病,扇区数为零。用效率源 希捷专修 里面,专门有一个选项修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代硬盘有这个通病,扇区数为零。用效率源 希捷专修 里面,专门有一个选项修这个故障。

我用COM口刷固件试过了··为什么容量一直写不进去一直报错··

网友F:
用LBA=0的指令进行修复!

网友:
固件门事件,这是ST很出名的一个事件

网友(2011-07-19):
更新固件可能会破坏数据。还是修复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LBA=0的指令进行修复!

LBA=0的指令是m0,2,2,,,,,22吗??

网友:
ST的固件门,要用PC3000才能解或者的XLY。

网友(2011-08-20):
用超级终端,给硬盘写指令,网上有介绍的